C2000 ePWM模块问题

楼主(2014-10-30):
C2000 ePWM模块中死区模式问题,Dead-Band Operating Modes中Active High Complementary,Active Low Complementary,Active High (AH),Active Low (AL)是什么意思,不大理解啊。。。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PWM 是通过驱动 光耦+IGBT或 集成的功率模块 来使电机通电的.

网友A:
有些模块 是PWM为高时 IGBT 导通,成为高有效(Active High);有些是 PWM为低电平时IGBT导通,成为低有效(Active Low)。不同的模式 死区的波形不同,Active High时,上下两桥都为 低电平时为死区;反之,Active Low时,上下桥都为高电平时为死区。

根据 你实际驱动的对象不同,选择不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