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可以都用ULN2803来驱动吗

楼主(2014-10-30):
ULN2803可以看做一个反相器吗,就是输入低,输出高,当输入高时,输出低

网友A:
可以,但很多时候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很多时候没必要

如果是附件当中那样,数码管的段选都是三极管和电阻连接的话,还不如来一个ULN2803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附件当中那样,数码管的段选都是三极管和电阻连接的话,还不如来一个ULN2803呢 ...

很多时候还要看成本的,用分立元件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还要看成本的,用分立元件更便宜

斑竹辛苦了,这个就做一个两个,优先的是焊接问题,现在只要这方法行得通就好

网友B:
2803是OC输出,只能吸入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03是OC输出,只能吸入电流。。。

这才是重点,那些曾经用uln2003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不行(两相6线或者5线的可以),后来知道原因的估计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重点,那些曾经用uln2003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不行(两相6线或者5线的可以),后来知道原因的估计 ...

大虾来指正指正错误吧

网友C:
7L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还理解不了,先弄明白OC(OD)和推挽的差别再继续吧,用比较器时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顺带再学习下NPN和PNP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7L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还理解不了,先弄明白OC(OD)和推挽的差别再继续吧,用比较器时也可能会遇到这样 ...

高手都是这么回答问题的。。。。。看了一下OC门需要用上啦电组,推挽是输出大电流,两个刚好相反,但是大虾还是请你帮忙看看我的图(11楼)如果我再在U2输出那也加上上啦电阻,这个数码管能驱动吗

网友B:
看着MCU象是STC15F2K系列。
如果你是学习的,那么,IO可以直接驱动LED,段的限流电阻用1K。

楼主:
是STC15F2K61S2,既是学习又是工作,直接驱动不太安全吧,,原来的图是这样的,觉得用电阻和三极管不方便,都是6位共阴数码管,所以想都用上ULN2803,但是不知道行不行的通,所以请教请教大虾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MCU象是STC15F2K系列。
如果你是学习的,那么,IO可以直接驱动LED,段的限流电阻用1K。 ...

请看楼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都是这么回答问题的。。。。。看了一下OC门需要用上啦电组,推挽是输出大电流,两个刚好相反,但是大 ...

高手是不是这么回答问题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高手,只不过相对你来说多玩了几年单片机而已。我这样回答是希望引导你自己思考,然后分析、解决问题,当然可以一句话告诉你结果,你觉得很方便,但是不能永远有人这样告诉你吧,如果想**做技术,那还是多思考、分析。现在你知道oc输出和推挽输出的差别,那应该分析用uln2803加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时需要的电流,进而确定上拉电阻,然后估计就知道是否合适了。另外我猜你的单片机电源和数码管应该是一组电源,这样的话15L图中的8050可以不用,还有注意数码管动态扫描和静态显示时,段电流的差异。再说点难听的,如果不想深入理解这些东西,建议转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STC15F2K61S2,既是学习又是工作,直接驱动不太安全吧,,原来的图是这样的,觉得用电阻和三极管不方便, ...

14楼不错,如果是小型LED的话,单段电流几个mA已经很亮,动态显示不会超过50mA, STC15F2K61S2是安全的(手册为最大90mA内)。

如果要省IO的话,可以用74LS573驱动, 节省一个P口。 :)

网友B:
我在实际产品中,经常用74HC595直接驱动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是不是这么回答问题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高手,只不过相对你来说多玩了几年单片机而已。我这样回 ...

东西太细了,我才开始还没入呢,不过还是谢谢大虾的忠告,先暂时不考虑转行。。。还是分析你说的那些东西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MCU象是STC15F2K系列。
如果你是学习的,那么,IO可以直接驱动LED,段的限流电阻用1K。 ...

请教一下,这个限流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的出来的,我现在明白上拉电阻是根据数码管每段电流大约3mA算出来,可是这个限流电阻1K是怎么来的,请大神指教

网友B:
STC的MCU的IO口拉低有25mA左右的驱动能力,作为位驱动。IO推挽输出高也恩能够驱动20mA左右,但是压降(内阻)比较大,所以用共阴的数码管比较好。
LED电流不大时一般按1.8V压降计算,则5V供电时,限流电阻电压为3.2V,1K的电阻,对应电流3.2mA,8段全亮时为25.6mA,实际由于IO有压降,电流稍小。对于高亮的数码管,室内亮度已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的MCU的IO口拉低有25mA左右的驱动能力,作为位驱动。IO推挽输出高也恩能够驱动20mA左右,但是压降(内阻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不过我这里还有更多的、、、麻烦了:)

如果是共阴的话,I/O时高电平时,数码管每段电流约3mA,每位8段,3x8=24mA, 上拉电阻为5V/24mA=208欧,在此取 上拉电阻取270欧。
  当I/O口是低电平的时候,I/O口的灌电流I = 5V / (2k+0.27k) =2.2mAI/O的最大灌电流是20mA8段共 2.2x8=17.6mA ,限流电阻取2k。

如果是共阳的话,上拉电阻R-4是否需要?
                I/O口是低电平的时候,I/O口的灌电流I = 5V / 1k =5mAI/O的最大灌电流是20mA,  5位数码管共 5x5=25mA ,因为您说的IO口有压降,
                  所以限流电阻R-3取1K,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另外,共阴选择NPN,共阳选择PNP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的?请多多指教啊
来帮忙看看这个大虾们@MR4 @frlop @lmx89 @gaoyang9992006 @q3030077604 @qq756512897

网友E:
自己画一下电流怎么驱动的,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虾来指正指正错误吧

有点困难,2803前面要加上拉电阻,否则,单片机可能驱动不了2803,建议看一下2803的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困难,2803前面要加上拉电阻,否则,单片机可能驱动不了2803,建议看一下2803的内部结构。 ...

这个要加,麻烦大虾看看23楼的分析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