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网格铺铜和实体铺铜的区别

楼主(2014-10-30):
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之类的,低频就实心铺铜,高频就网格,然后1GHZ以上也得实心铺铜之类的种种这些?

网友A:
网格铺铜寄生电容比较小,更高频率有些走线底部要净空
我有一个案子就是接收线下实心铺铜明显影响信号幅度,现在采用网格铺铜,过几天回板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格铺铜寄生电容比较小,更高频率有些走线底部要净空
我有一个案子就是接收线下实心铺铜明显影响信号幅度 ...

等你效果出来一定要过来回帖啊

网友B:
看你做什么的。
1、从PCB加工的角度说,大规模生产时用网格铜的PCB的可生产性不如用实心铜的PCB。
2、从焊接工艺上讲,如果过波峰焊时,大面积覆铜,板子就可能会翘屈,绿油甚至会起泡。从这点来说,网格的散热性要好些。
3、从EMC的角度讲,通常是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网友C:
学习下,以前未关注过这块。

网友D:
他们经常一边用实铜,一边用网格!

网友E:
网格铺铜焊接工容易眼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经常一边用实铜,一边用网格!

你知道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吗?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格铺铜焊接工容易眼花哦

这个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是大神?

看他回复的专业程度应该是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吗?分享下

网格的一遍焊东西,散热好,另一边不焊东西,稳定,,,仅仅是自己的猜测。

网友A:
         我的板已经调试出来了,先前每组16根接收线底下是实心铜,接收信号最长的幅度最小,最短的幅度最高,相差比较大,就像明显的包络;现在网格铺铜的16根接收线接收的幅度相差不大,一组信号比较平坦。相等输出幅度的情况下,整个电路放大倍数比以前的要低1.5倍左右。

         其实我这个电路实心铺铜是影响很大的,我接收线的耦合电容大约是5pf左右,所以寄生电容影响很大,我现在的走线是6个mil(0.15mm)斜线网格100mil(2.54mm),板厚1.2mm。

          4楼大神说的没错,对于PCB厂来说,希望同面积所占比例越大越好,可以省好多药水呀。

网友G(2017-06-07):
那请问 LED显示屏模组、灯条等等板子 用网格铜还是实体铜,这些都是大电流的、低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