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c9s12G FLASH ecc读检测

楼主(2014-10-30):
#define EepromStartAddress     0x0400
#define EepromEndAddress       0x0BFF

FCNFG =0X03; /*Force Double Bit Fault Detect*/

unsigned char g_uint8_EepGetByte(unsigned int b_u16_Eep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turnData,test;
    if (b_u16_EepAddress<EepromStartAddress || b_u16_EepAddress>=EepromEndAddress ) {
        return 0;
    }

    if(!FSTAT_CCIF) {               // Is reading from EEPROM possible?
        return 0;                   // If no then error
    }

    ReturnData=(*(unsigned char volatile*)b_u16_EepAddress);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test = FERSTAT;
if(FERSTAT&0x03)
{/*为什么每次读完检测ECC都有故障,查看读出数据有是正常地,请高手指教*/
      FERSTAT |= 0x03;
      return 0;
}
else
{
    return  ReturnData;

}

}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读之前有没有检查这个故障状态标志是否已经置位,如果是,先把标志给清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