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 FOC 带转速启动电机

楼主(2014-10-30):
有一项目使用STM32 FOC 无传感驱动空调室外风机,由于空调的室外风机在室外,在有风时风机会转动,此时启动会出现启动失败的现象,不知有无办法解决?

网友A:
请教楼主,MCKIT控制 和 SDK控制 有什么区别?各个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B:
提高启动速度看看,还有PWM的占空比;
或者你程序做先判断,有风,无风阻力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C:
启动前,先做几秒钟的刹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QQ:86672507

干嘛的呀: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提高启动速度看看,还有PWM的占空比;
或者你程序做先判断,有风,无风阻力应该不一样的 ...

你说的好像不沾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好像不沾边吧

没有啊,无刷电机,启动不正常,除了调程序的参数,比如PWM,启动速度;
像他这种情况,可能还有就是检测负载,有没有风,其实也是负载;

网友G:
一般无感启动应该做到启动是主动的,有风的情况下,电机转动是被动的,这样不好启动。

网友H:
风机电机启动有三种状况,顺风、静止、逆风。
空调外分机遇到多的情况是静止、逆风。
对于逆风,如果你使用的是STM32,且用的是它的FOC SDK,你可以参考它的资料来了解如何尝试逆风启动。

代码基于STM32 FOC SDK 3.2,需打补丁,你可以找支持你的ST代理商要,新的4.0已包含该功能。

网友I(2015-09-12):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好像不沾边吧

mmuuss586讲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