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驱动正弦波问题

楼主(2014-10-30):
无刷马达可以用正弦波驱动,有个疑问,如果mos管的G极输入是正弦波,那么马达的的DS间的电压也是正弦波吗,我只知道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只有开和不开,半开的话就要发热了。如果是DS间是正弦波的话岂不是要发热了?

MOS管会不会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A:
不是MOS直接出正弦,是MOS按正弦规律调制开关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MOS直接出正弦,是MOS按正弦规律调制开关波形。

那以我的理解,这个正弦应该只能在马达相线上面看到。并且是以电流的形式显示的。

网友A:
是SPWM还是SVPWM,从相电压波形看,SPWM为正弦,SVPWM为马鞍波,检测电压就能看到。相间电流波形也应为正弦。但通常在实际观测时,由于驱动算法执行电流、电压闭环,在电机带载比较轻时,这个波形看起来畸变很大;如果供电就有谐波、直流侧电容不够,或是电机绝缘下降、驱动程序设计有问题,这个波形就更不好看了。

另:“无刷马达可以用正弦波驱动”很多时候还是指将永磁同步驱动中的SVPWM驱动方式应用到“反电势波形为梯形波”的无刷直流电机上。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假负载,通过二阶滤波观察到。ST的FOC库是用DAC来输出的,用以观察此时的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