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电路

楼主(2014-10-30):
这里有两幅截图,一个是DC口供电后接一个降压芯片。另一个是复位引脚的电路图。
这两个图中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我一直没太搞懂,稳压?还是别的,望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源供电回路串入二极管用于防止电源反接时出现大的反向电流,损坏电路。

复位电路中加入二极管用于断电瞬间对复位电容放电,避免出现断电后立即上电时复位不良。楼主少画了此电容,应该连接在复位脚对地之间。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回路串入二极管用于防止电源反接时出现大的反向电流,损坏电路。

复位电路中加入二极管用于断电瞬 ...

电源供电回路没有二极管不也可以么,反接后有电容在,也不会有回路,哪里来的电流?
版主说的复位电容的作用是稳定复位引脚的信号防止外界干扰么?  最后问一句图中的C1,C2为什么药加两个104.谢谢版主,好人!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楼主试着画一下反接以后的电路图,看有没有回路存在就知道了,电容在这里是不可能防反的,只能帮忙爆炸。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二极管是接在上级电源输出的,还是接在下级电源输入的(看之间的连接器在哪里分开),如果在上级,或者不可分割,多半是在降压,如果是接在下级,多半是在防反。

第二个问题,楼主的电路图是错的,RC复位电路,只有R,没有C,怎么复位?这个二极管是在电源跌落期间给C放电的,但是楼主先Google一下RC复位电路,把电路图改对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楼主试着画一下反接以后的电路图,看有没有回路存在就知道了,电容在这里是不可能防反的,只能 ...

1.电源电路:如果没有二极管,电源反接那么PC1因为是有极性的,反接会击穿。而如果有二极管在就没有回路,不会击穿?对么?
  还有你说的什么上级电源输出应该指的是X1的2脚呗?下级电源输入指的就是U1的3脚呗,而连接器就是那个PC1,那二极管岂不是在上级的电源输入么,是防反的吧?
2.复位电路,这是我改了一下的图,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断电后电容存贮的电量有个地方可以放走,为了下次上电可以直接上电复位对么?

新人不太懂,望勿喷!

网友D:
复位电路你已经基本弄清楚了。电源反接,不关电解电容的事,虽然电解电容是可能击穿爆炸,但是你其他的元器件价值更高,同样要损坏。至于二极管接在那边,你从连接器的位置把系统断开来琢磨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电路你已经基本弄清楚了。电源反接,不关电解电容的事,虽然电解电容是可能击穿爆炸,但是你其他的元器 ...

额,这个有点不懂了。你说的连接器是什么?反接后我真心没看懂,怎么来的回路。就那9V来说,如果反接就是GND是9V,而X1的2脚是地了,这样有回路么?

网友D:
U1内部就会出现回路,发热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内部就会出现回路,发热烧掉的。

额,才明白它是保护U1的,好尴尬!那最后问下,把PC1接到二极管前面这样可以么?接到前后不都是滤波么?哪个效果好些?
谢谢你的耐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才明白它是保护U1的,好尴尬!那最后问下,把PC1接到二极管前面这样可以么?接到前后不都是滤波么? ...

不可以,二极管插入了压降,也就引入了内阻,滤波就无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二极管插入了压降,也就引入了内阻,滤波就无效了

这个不是很明白,能具体些么?有压降我明白,内阻什么的为什么影响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很明白,能具体些么?有压降我明白,内阻什么的为什么影响滤波? ...

电容在电源里的作用就是快速充放电,平稳电源供应,加了电阻就限制了快速充放电能力,就失去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