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可以少走一点弯路吗?

楼主(2014-10-30):
学完数模电,发现还是分析不了电路的原理和器件作用,更无从说去设计电路。难道真的要每个电路打个板子调试一遍,才能慢慢入门电路分析?倒不是怕麻烦,只是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方法吗?希大家给点指导。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基本的电路能分析就可以了,上来不要先搞那些三级管之类的,先一运放电路为主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电路能分析就可以了,上来不要先搞那些三级管之类的,先一运放电路为主进行分析 ...

但是基本没几个电路布牵扯到三极管和其他器件混合在一起啊

网友B:
器件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是基础

好像是那么个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基本没几个电路布牵扯到三极管和其他器件混合在一起啊

不同行业情况不太一样,我接触到的模拟电路很有限,主要就是低通滤波,信号放大,基本上运放就搞定了,三极管我一般使用都是工作在饱和状态,基本不需要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撿便宜的不易成事。當初頭兩年自學模電用麫包板做了約兩百次小実驗,沒有示波器只有個指針三用表,并且用00 ...

大哥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的意思是?

谢谢王5哥

网友D:
现在有不少仿真软件,一般的仿仿,有意思的做个实物看看

网友:
多做实验多看书,自然的就懂了,

网友E:
那就是没学懂了

网友F:
多动手实验,多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