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谁能帮我烧一片PIC18F2550 所有费用我出 有偿

楼主(2014-10-30):
想DIY一个pickit2 完全按照官方的电路图做 然后问题来了 我做的这个编程器里面的单片机自然是要用另一个编程器来烧录程序的 想过在淘宝上买单片机 要卖家帮我烧 但人家都不帮 我总不能为了做个编程器要去买个编程器吧。。。

求帮忙

网友A:
距离近还行,距离远的话不够运费的

网友B:
楼主在哪?我这边PICKIT2 ,PM3 都有,没有PIC18F2550这个空芯片。

网友C:
一百块买个山上的KIT3不行吗?

网友D:
楼主包来回快递费,可以帮楼主烧,但是HEX文件的正确性自己负责。

网友E:
Microchip的官方直销网站提供烧录服务,只买一片也可以帮你烧录,直接从网站上提交Hex代码即可。如下图。
官方直销网站: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

网友E:
发现截错了图,上面图里的型号是带T的卷带包装,所以有最小起订量。选下面不带T的,就可以定一片了。

网友F:
我有 pic18f2550 贴片封装芯片,可以帮烧hex文件,下面是我做的pickit2  很小外型尺寸为58*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