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如何封装这样的焊盘

楼主(2014-10-31):
protel99se如何封装这样的焊盘  如图

网友A:
在要求位置放焊盘,需要连接的地方铺铜就可以了;
上图没啥特殊的;

网友:
这个是放置什么元器件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要求位置放焊盘,需要连接的地方铺铜就可以了;
上图没啥特殊的;

那露铜的那个圆弧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B:
安装孔周围焊盘为什么要放一圈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孔周围焊盘为什么要放一圈过孔?

没有过孔呀  我想问的是那个圆弧是怎么画出了的 我画的圆弧在3D仿真图上不显示露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露铜的那个圆弧怎么画出来的

可以在TOPSOLDER层,自己用线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TOPSOLDER层,自己用线画出来;

我也这样画的 但是在3D仿真时看不到露铜部分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画的 但是在3D仿真时看不到露铜部分呀

这是不是软件缺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软件缺陷呀??

什么叫软件缺陷啊;
软件本身就没有制作特殊焊盘的功能;
99SE已经很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软件缺陷啊;
软件本身就没有制作特殊焊盘的功能;
99SE已经很早了; ...

:L 那像那样画 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C:
建议楼主看下你所谓的特殊焊盘孔壁上是否有沉铜。
如果有,那确实是焊盘或过孔做出的;
如果没有,那就没必要做封装了。。

话说如果楼主了解PCB软件中各个层的作用,想做出什么效果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像那样画 会不会有问题呢

能有什么问题呢;
你见过转盘型的万用表就明白了,人家那个照样画,那是软件也没这么先进;

网友D:
用阻焊层画就是了。
画一过孔,如孔大2mm,焊盘2.01mm
顶层画一环形导线+阻焊
底层画一圆形单层焊盘+阻焊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