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单片机型号解秘求助!

楼主(2014-10-31):
我有块扳,上面一个MCU正面丝印磨去了,背面丝印是:3W2827 35471H 1TW-PJ1340 e3
封装是SO-14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MCU是不是ATTINY24A这个型号呢?
这个型号MCU背面丝印中间那一行就是35471H,第一行和第3行的格式也对的上,只是数字不一样。

网友A:
最好对比一下原理图。这样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