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炖钟提高退出工作状态

楼主(2014-10-31):
我们公司生产的电炖钟会提前一两个钟退出工作状态单片机一直都用同样的,只换过稳压二极管跟晶振!一直找不出原因求解答!

网友A:
时间方面的问题,和晶振都有关系

网友B:
测测是不是晶振变快了?
可以校正下时间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提早退出工作状态的现像只是出现一两次以后也不再出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提早退出工作状态的现像只是出现一两次以后也不再出现了! ...

两种可能,一是本振存在“次稳定点”,就是说,本振频率在某种情况下会跳到另一个谐振点从而发生改变,这说明本站电路或器件选型有问题。二是程序问题,在某些突发干扰下程序跑飞后再入时,相关参数不对了,说明程序的鲁棒性不足。

网友D:
象这类问题用对换法较容易捉到毛病,即用一台好的机器与问题机器逐一交换器件试验.

楼主:
我们这个功能按键是跟数码管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不知道会不受到数码管的形响,上一批产品就是数码管影响到!

网友E:
如果显示的剩余时间突然跳0,就是单片机被干扰复位或者误判了停止按钮信号,否则应判为晶振不准

网友F:
一两个钟的钟, 是钟头,小时的那个钟吗?

网友G:
可能受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