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31):
使用485接收到有效数据,单片机处理数据完,转发出有效数据。单片机接收端连接485接收,发送端接232。。。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数据发出呢?若不接485,用串口软件发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发送端就有数据发出。。。(使用STC89C52RC单片机)

网友A:
是不是使用485时,影响232通讯的时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使用485时,影响232通讯的时序了?

用串口软件代替485发送数据就可以。。。问题还未找到

网友B:
我倒怀疑485没处理好。收发引脚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怀疑485没处理好。收发引脚不正常

485收发控制引脚直接短地。。。即只允许485发送数据给单片机

网友C:
为什么不搞统一?一个485,一个232,这样有什么用意啊?

网友D:
检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搞统一?一个485,一个232,这样有什么用意啊?

远程数据传输用485,单片机接收到485数据后,经过处理再发出新的数据给232,即TTL电平给另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硬件

硬件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不接485,用其他方式就正常,那就说明485链路出问题问题,检测485芯片好坏、接线顺序、远程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F:
要分两步走.(1)先确定收到485的信号没有(2)直接送到电脑串口让其显示出来。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注意几方的波特率。

网友G:
楼主应给出电路,应该是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H:
把下载线拔了,485控制线做延时,485控制线切换太慢。这二种原因,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I:
肯定是232电路和485电路相互干扰造成的

网友J:
哈哈方向处理的有问题了吧,变换方向后给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