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31):
就是这个板子,连接到电脑不到2分钟,那个大点芯片发烫

楼主:
不知能否修好?这是一个新唐的Nu-Link

网友A:
坐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维修价值估计不高,估计也没有人去维修,丢掉的可能大多数吧

网友B: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你测一下电源电压,和芯片的VCC和VSS看看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你测一下电源电压,和芯片的VCC和VSS看看有没有短路

  没有,因为链接电脑,电脑还可以识别硬件,但是过不多长时间久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