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c向cy7c68013发数据可以在数据总线PB0-PB7上看到波形吗

楼主(2014-10-31):
我用的是8位数据,有用过的指导下,多谢

楼主:
顶啊,我用的是bulkloop固件,然后pc给usb发数据,用示波器看不到PB总线有数据变化,怎么回事哦

网友A(2015-01-21):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在做PC从PB0-PB7取数据,不知道怎么实现,纠结中啊。

楼主(2015-04-10):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在做PC从PB0-PB7取数据,不知道怎么实现,纠结中啊。

我的解决了,应该是usb芯片的引脚要按照固件程序写的那样连接好,例如满空标志,fifiadr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