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重新上电后程序异常 再次下载程序后恢复正常

楼主(2014-10-31):
        最近整了个程序,20K+,用的库。写的时候发现过IIC,PWM某一路失常过,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就继续写别的功能,后来再测试iic和PWM就恢复正常,所以也就没细究。
         程序全部写完后发现程序下进去功能都正常,但是断电后再次上电串口1就一直输出高电平,重新下遍程序就好了。

    曾排除掉的可能:
          1、不是死机,因为其他功能都好用;
          2、不是干扰,基本已排除掉;
          3、复位电路有问题或上电等待时间不够,随后也排除掉。

         最后找到的解决办法:
                              编译时选择低级优化(之前是不优化)。
                           神奇啊,一般是优化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我遇到的是不优化才出现问题。哎!

        虽然问题解决了,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清楚,同事们也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哪位了解的给说说呗,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A:
你不选低优先级优化的话,有时会把你需要代码优化点;
尽量降低优化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