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器,磁珠的选型

楼主(2014-10-31):
瞬态抑制器加在电源和地上,24v带动一个电磁阀,电流1到2A, 我的选型是SA28CA,磁珠 30R  5A。不知这样是否合适

网友A:
最好能贴图看看,SA28CA就是为了抑制反向电动势的么?你选择SA28CA的依据是什么?500W按说够了,只是需要考虑的抑制电压。磁珠30R是不是你看错了?直流阻抗有这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贴图看看,SA28CA就是为了抑制反向电动势的么?你选择SA28CA的依据是什么?500W按说够了,只是需要考 ...

给你科普下,电压一般选1.2倍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你科普下,电压一般选1.2倍够了

不需呀你科普,至少你只说这句话,就可能存在问题。好好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吧

楼主:
对啊,我是来发帖求助的,你用这种问法来回答我,对你无语!我后来自己找资料解决了,回来看看以为你不懂 告诉你 也让其他遇到问题的人看看 你又来质疑了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呀你科普,至少你只说这句话,就可能存在问题。好好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吧 ...

对啊,我是来发帖求助的,你用这种问法来回答我,对你无语!我后来自己找资料解决了,回来看看以为你不懂 告诉你 也让其他遇到问题的人看看 你又来质疑了 好吧

楼主:
贴上资料

TVS及其在电路设计中的应用

    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当TVS的两端受到反向瞬态过压脉冲时,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吸收瞬间大电流,并将电压箝制在预定数值,从而有效保护电路中的元器件免受损坏。本文讲述了TVS器件的主要特性参数和选用注意事项,同时给出了TVS在电路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1 TVS器件的特性及主要参数
    1.1 TVS的器件特性
    在规定的反向应用条件下,TVS对受保护的线路呈高阻抗状态。当瞬间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TVS就会提供一个低阻抗的路径,并通过大电流方式使流向被保护元器件的瞬间电流分流到TVS二极管,同时将受保护元器件两端的电压限制在TVS的箝制电压。当过压条件消失后,TVS又恢复到高阻抗状态。与陶瓷电容相比,TVS可以承受15 kV的电压,但陶瓷电容对高压的承受能力比较弱。5 kV的冲击就会造成约10%陶瓷电容失效,而到10 kV时,其损坏率将高达到60%。
    1.2 TVS器件的主要参数
    (1)最小击穿电压VBR
    当TVS流过规定的电流时,TVS两端的电压称为最小击穿电压,在此区域,TVS呈低阻抗的通路。在25℃时,低于这个电压,TVS是不会发生雪崩击穿的。
    (2)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
    VWM是TVS在正常状态时可承受的电压,此电压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但它又需要尽量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接近,这样才不会在TVS工作以前使整个电路面对过压威胁。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度,可把VBR分为5%和10%两种,对于5%的VBR来说,VWM=0.85VBR腿;而对于10%的VBR来说,VWM=0.81VBR。
    (3)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
    Ipp是TVS在反向状态工作时,在规定的脉冲条件下,器件允许通过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
    (4)箝位电压Vc
    当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其两端出现的最大电压值称为箝位电压Vc。Vc和Ipp反映了TVS的浪涌抑制能力。通常把Vc与VBR之比称为箝位因子(系数),其值一般在1.2~1.4之间。实际使用时,应使Vc不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否则被保护器件将面临被损坏的可能。
    (5)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
    PM通常是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与箝位电压Vc的乘积,也就是最大峰值脉冲功耗。它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值。在给定的最大钳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脉冲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可重复施加的。
    (6)电容量C
    TVS的电容是由其硅片的截面积和偏置电压来决定的,它是在1 MHz特定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太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电容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
    (7)漏电流IR
    IR是最大反向工作电压施加到TVS上时,TVS管的漏电流。当TVS用于高阻抗电路时,这个漏电流IR一个重要参数。
    2选用TVS的注意事项
    在选用TVS时,根据电路的具体情况,一般应考虑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由于双向TVS可以在正反两个方向吸收瞬时大脉冲功率,并把电压箝制到预定水平。因此,若电路有可能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浪涌电压冲击时,应当选用双向TVS。双向TVS一般适用于交流电路,单向TVS一般用于直流电路。另外,箝位电压Vc不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
    其次,就是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电路中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浪涌有可能重复地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单个的脉冲能量比TVS器件可承受的脉冲能量要小得多,但是,如果重复施加,这些单个的脉冲能量积累起来,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超过TVS器件所能承受的脉冲能量。因此,在电路设计时,必须在这点上认真考虑并选用合适的TVS器件,以使其在规定的间隔时间内,重复施加脉冲能量的累积不至于超过TVS器件的脉冲能量额定值。
    第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对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必须有正确的选取,一般原则是以交流电压的1.4倍来选取TVS管的最大反向工作电压。直流电压则按1.1~1.2倍来选取TVS管的最高反向工作电压。
    3 TVS在电路设计中的典型应用
    在实际的应用电路中,处理瞬时脉冲对器件损害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瞬时电流从敏感器件引开。为达到这一目的,将TVS在线路板上与被保护线路并联。这样,当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NS将发生雪崩击穿,从而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阻抗的通路,其结果是瞬时电流通过TVS被引开,从而避开被保护器件,并且在电压恢复正常值之前使被保护回路一直保持截止电压。在此之后,当瞬时脉冲结束以后,TVS二极管再自恢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是来发帖求助的,你用这种问法来回答我,对你无语!我后来自己找资料解决了,回来看看以为你不懂 ...

伙计,你多心了,我是说你1.2倍的选择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