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负离子发生器原理图

楼主(2014-10-31):
最近想做自己一个负离子发生器,但是本人对负离子发生器这个原理不是很清楚,请高手分享下负离子发生器原理图,12V 1W左右  负高压-4KV--6KV左右!不甚感激!

网友A:
其实负氧离子发生器就是微功率的高压电源,主要考虑的是电源方案,基本都是反激式为主,靠变压器圈比进行升压;日本在陶瓷方面变压器应用与负氧离子方面很有优势!

网友B:
同楼上大版主,感觉这种功率下的高压电源应该是普通的静电电源一类,早已有成熟的电路方案,如果楼主喜欢DIY,我建议用IR2153啥的他激电源,稳定一些,工作时间也长一点。

网友C(2015-02-08):
本人也很想自己制作一个负离子发生器,以前是制作过的,发现有味道有点浓度,所以又拆了,就说明有大量的臭氧的存在,国家标准臭氧浓度必须在0.05ppm含量以下,但在0.02ppm臭氧含量时对人体就有害了,最好小于0.015ppm,有的人说负离子发生器在夜里工作时可以看到火花,这个可以证明它的输出高压很高而且有一定的臭氧,正常的负离子发生器是看不到火花的哦。但是只要有负离子就有臭氧的存在,不过只要把臭氧控制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一切OK!制作负离子发生器所输出的高压不要超过4kv,不是人们所说的高压越高越好,超过4kv是很容易出现臭氧的,而负离子是无色无味的。有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来提高高压或者增加负离子发射头来增加负离子的输出含量,这种方法是达不到负离子输出含量的而且会宿短元件的寿命。在输出4kv高压时所输出的负离子含量只有500ppm,只点负离子含量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房间的哦,我们只能增加负离子发生器来增加负离子输出含量,比如在一个盒子里面安装十个这样的负离子发生器,就输出5000ppm负离子含量,这就完全满足了我们房间【15平方-25平方】,而负离子发生器的电路图是很简单的,有的电压可以调节有的不能调节,在书店有购买的哦。我随便说说这些了哦,希望给你有所帮助,如有不足的地方望谅解了哦!!

网友D:
楼主的负离子发送器做出来了么?

楼主(2015-03-17):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负离子发送器做出来了么?

没有哦,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也很想自己制作一个负离子发生器,以前是制作过的,发现有味道有点浓度,所以又拆了,就说明有大量的臭 ...

说的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