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指针跑飞

楼主(2014-10-31):
写了一个stm8208的CAN通讯程序,一次性传输了大量数据,一点问题没有。
后来,我在主程序中加了这么一句话:
temp =(u8)  (temp2);
其中,temp定义的是u8类型,而temp2定义的是float类型,仅仅是这么一个强制类型转换。。。
就会发现,can通讯传输数据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指针跑飞的现象,屏蔽这一句话,完全没有问题了。

楼主:
can通讯是通过中断来实现的,而且经测试,强制类型转换的结果也是正确的

网友A:
是编译器的原因,还是单片机本身内核bug??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B:
应该是temp =(u8)  (temp2);这句话在编译器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不是什么bug,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看看相应生成的汇编啦,一般跟编译器的关系大点。

楼主:
表示汇编语言拙计呀,不太懂,一开始就是学c的,能不能说说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相应生成的汇编啦,一般跟编译器的关系大点。

不太理解汇编语言,等下我贴出来汇编的代码,帮我看看行不?

楼主:
01.function.c:798                                temp =  (u8)(angle_abmt_ignit);

02.0xa8a2 <.ParameterTrans+96> 0x96            LDW   X,SP                LDW   X,SP

03.0xa8a3 <.ParameterTrans+97> 0x1C000E        ADDW  X,#0x000e           ADDW  X,#0x000e

04.0xa8a6 <.arameterTrans+100> 0xCDDED4        CALL  0xded4              CALL  c_ltor

05.0xa8a9 <.arameterTrans+103> 0xCDDBD0        CALL  0xdbd0              CALL  c_ftol

06.0xa8ac <.arameterTrans+106> 0xB603          LD    A,0x03              LD    A,0x03

07.0xa8ae <.arameterTrans+108> 0x6B0D          LD    (0x0d,SP),A         LD    (0x0d,SP),A
这个是该语句的汇编代码,帮我看看呗。。。表示不懂

网友D:
CALL  c_ltor
应该是调用了float的函数库

网友E:
你到设置里面看,有一个float选项,将其选中,然后看下,是否可以。

楼主:
没找到float选项呀,我编译环境用的是stvd+cosmic

网友F:
恩,你到project-settings里面找linker,然后确认下,里面有一个float选项,你选中,试试。

楼主:
好,我试试,谢谢了啊

网友G:
表示看不懂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编译器的原因,还是单片机本身内核bug??

这两个原因肯定不是。相比而言 你代码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H:
float没用过啊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