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tris未定义

楼主(2014-10-31):
看手册tris是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但在头文件里找不到。也找不到相关的trisx。我用的12c508。编译器ide8.66。
c编译器picc9.81。
有没有伙计们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A:
PICC 9.8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GPIO                @ 0x006;
volatile control unsigned char           TRIS                @ 0x006;
volatile control unsigned char           TRISGPIO            @ 0x006;
自己找找就会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C 9.8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GPIO                @ 0x006;
volatile control uns ...

我的版本里真的没有。我可以手动加这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里真的没有。我可以手动加这段吗

自己试试,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没问题的

重新下了个9.83版本,确实有这一段。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