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部分按键就会失灵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STM32F2]

部分按键就会失灵

楼主(2014-10-31):
IO的应用很简单,连接了几个按键,按键另一端直接接地。
IO配置成上拉输入,按键低电平有效。

开机后,刚开始的工作是正常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后,有时是几分钟,有时是几十秒钟,部分按键就会失灵。

楼主:
这个时候用万用表测,发现失效按键IO上的上拉电压消失了。

网友A:
浮空状态了,电压应该不是很稳定

楼主:
是的,从1.xV到2.xV随机。
而且电压较低的时候,按键会自己触发。

网友B:
外围电路都拆焊试试

楼主:
故障依旧。后来怀疑PCB本身有问题,干脆重新焊了一块板子。第二块板子我是从STM32最小系统一点点焊上去,每连接一个外设就测试一遍。都焊完也没出现问题。我以为问题解决了了,结果板子正常运行一天以后,故障又重新出现。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被软件给误操作了?

楼主:
软件硬件查了N遍了,PCB周围的走线挨个用万用表量过,没有与任何其他线路短接的可能。代码好几个人看过了,就是个IO配置而已....

楼主:
而且,失效的按键和正常工作的按键都在同一组IO上。失效是随机的,每次开机,说不定哪个就会突然没上拉了。有时2个,有时3个,有时4个。

网友D:
掌握一些调试技巧.
其实对付这样的问题并不麻烦, 有调试器嘛. 长期运行, 出问题时停下来看看 IO 口配置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E:
JTAG 调试器还能捕捉到 IO 配置修改的地方.
另外, IO 口配置好以后, 为了避免不经意的修改, 还可以锁定的.

网友F:
应该是GPIO配置的问题,外接上拉电阻试试,大部分可以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G:
做按键的话,无论内部IO是否上拉,保险的做法就是加10K的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同时并联一个104电容。

网友G:
不知道你的板子上能否方便改动,可以焊上试试。

网友H:
楼上正解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哈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周五愉快~

网友I:
是不是你把 该引脚在其他地方又 重新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