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信号通过跟随器为什么会叠加上高频的信号呢

楼主(2014-10-31):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存在自激振荡。

网友B:
“信号通过跟随器为什么会叠加上高频的信号呢”和“输入正弦波  输出的包络线是正弦波”矛盾。

网友C:
自激振荡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信号通过跟随器为什么会叠加上高频的信号呢”和“输入正弦波  输出的包络线是正弦波”矛盾。 ...

楼主表述可产生不一致理解,但不宜用”矛盾“表
楼主所遇的正弦包络在射随器上很难实现,所以可能是楼主理解包络线有偏

网友E:
除非高速信号处理用的运放,一般射随器不会有这情况吧?

网友F:
选型的问题,非单位稳定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