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6A LCD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4-10-31):
也可以再使用液晶模块的同时,将SEG1为液晶,SEG2为IO功能,SEG3为液晶,这样液晶显示会有问题吗,就是开液晶功能同时,把某些IO设置为液晶,某些还是IO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A:
166A LCD的驱动电流多大啊,如果io电流都拉走了,是不是要考虑会影响到lcd显示的亮度均匀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A LCD的驱动电流多大啊,如果io电流都拉走了,是不是要考虑会影响到lcd显示的亮度均匀问题呢? ...

考虑周到啊: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周到啊

碰到过类似问题 加个限流电阻就好了

网友B:
中颖代理那家强,
加Q聊后就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
加Q相当获到宝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