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寻智能灯控制方案

楼主(2014-10-31):
价格:100000 元
通过手机控制灯泡:开关,亮度,色彩(RGB),灯泡内有RGB三色灯来实现不同的颜色。

手机 ))))路由器))))WIFI控制盒))RF))灯泡

如有现成方案者请联系我,QQ:35198900

网友A:
飞利浦有一款现在的产品,我现在在用,不过老是会出现WIFI断线的问题

网友B:
你的灯泡为什么还需要 RF呢, 直接把wifi放到灯泡里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这边完全可以做的.
用wifi的话, 整个控制电路部分可以控制在30元左右.

网友C:
可能他的要求更复杂一点
别那么早下结论

网友D:
现成方案

楼主:
5楼在哪里?

楼主:
通过手机控制灯泡:开关,亮度,色彩(RGB),灯泡内有RGB三色灯来实现不同的颜色。

手机 ))))路由器))))WIFI控制盒))RF或ZIGBEE))灯泡

如有现成方案者请联系我,QQ:35198900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704368-1-1.html
这个是俺的作品,具体功能按照你的要求修改

网友F:
有类似方案QQ:717580380

网友G:
智能家居最近也很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