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自动重传模式问题

楼主(2014-10-31):
最近,在调试STM32的can总线,遇到一个问题,can发送报文时,有一个自动重传模式。也就是can发送完一帧报文后,如果因为ID竞争失败或者出错导致发送失败后,如果使能了自动重传,它会接着进行重新发送该报文

楼主:
如果发送邮箱有空邮箱,也就是可以发送第2帧数据,那么在自动重传中的第一帧数据,和后来过来的第2帧数据哪个先发送呢?

网友A:
同一个发送节点?

楼主:
嗯,他们的ID标识符优先级又相同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为了解决大于8字节的长报文连续发送而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为了解决大于8字节的长报文连续发送而产生的

是的,要搞清楚是谁先发送的。

楼主:
嗯,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