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AD采样并具有内部放大功能的单片机?

楼主(2014-10-31):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TI的MCU中是否有自带AD采样并具有内部放大功能的,如果有是什么型号可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没听说有自带放大功能的AD采样。如果信号比较小,你可以采取信号调理电路。

网友B:
AFE系列有的,我用过的,内部放大就是可以选择几倍放大,我用的AFE253,AD是SDA24,这个系类好像专门用来采样小信号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FE系列有的,我用过的,内部放大就是可以选择几倍放大,我用的AFE253,AD是SDA24,这个系类好像专门用来采 ...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AFE系列有的,我用过的,内部放大就是可以选择几倍放大,我用的AFE253,AD是SDA24,这个系类好像专门用来采 ...

请问SDA24是哪个公司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SDA24是哪个公司的芯片

3楼的意思是msp430AFE系列,这个系列的mcu带24位AD采样模块,一般说ad24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的意思是msp430AFE系列,这个系列的mcu带24位AD采样模块,一般说ad24模块

好的,谢谢

网友B: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专门用来采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