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程序下载失败

楼主(2014-10-31):
(无正文)

网友A:
CMD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B:
恩   应该是CMD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有可能DSP被锁了?我前几天也是这样子,

网友C(2015-01-13):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是DSP被锁了,有时重新连接一下DSP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是DSP被锁了,有时重新连接一下DSP就好了。

DSP锁死是怎么回事?详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SP锁死是怎么回事?详解啊

就是图中的unlock被电亮,这时大的程序不能下载进去,小程序能下载,但是运行后没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图中的unlock被电亮,这时大的程序不能下载进去,小程序能下载,但是运行后没反应
...

没有设置密码,应该不会加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设置密码,应该不会加密的。

我这块芯片之前程序加了密码,然后把程序烧到DSP中,后来把密码全改成FFFF,再烧了一次。之后就出现了这个上锁的问题。但是上锁后直接点一下unlock后就解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图中的unlock被电亮,这时大的程序不能下载进去,小程序能下载,但是运行后没反应
...

哦   对的    为什么锁  有没有总结原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块芯片之前程序加了密码,然后把程序烧到DSP中,后来把密码全改成FFFF,再烧了一次。之后就出现了这 ...

密码没有修改成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对的    为什么锁  有没有总结原因啊

原因还真不大好找,估计是我的板子的设计存在一些缺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因还真不大好找,估计是我的板子的设计存在一些缺陷吧

如果是自己焊接的板子,烧录不进去的话,可以重新烫烫板子的管脚(没焊接好);
我遇到过一次,重新烫烫管脚有时能烧进去,有时烧不进去,但是DSP最后还是彻底锁死了: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因还真不大好找,估计是我的板子的设计存在一些缺陷吧

个人觉得代码问题可能更大   硬件设计不会带来锁死的问题
烧写过程不能断电或终止

网友B:
还有芯片来源可靠吗    有些网友从淘宝上买来的拆卸货    可能已经被lock了

网友F:
版主说的很清楚,锁片子除了带密码的烧写或者烧写时中断(包括人为或者外因如断电等)两个原因,其它个人觉得不可能锁,烧写不进去检查Cmd文件或者烧写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