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Makefile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在网上看到一个简单的makefile
beeper.bin: start.o clock.o main.o
    arm-linux-ld -Ttext 0xD0020010 -o key.elf $^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key.elf $@
    arm-linux-objdump -D key.elf > key.dis

%.o : %.c
    arm-linux-gcc -c $< -o $@
%.o : %.S
    arm-linux-gcc -c $< -o $@

clean:
    rm *.o *.elf *.bin *.dis
按理说,我们下载到板子中只需要arm-linux-objcopy得到的二进制文件就行了,那后面第三步arm-linux-objdump反汇编elf文件有什么用?

网友A:
方便对比汇编文件,看软件的流程有用;
真正用到的就是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对比汇编文件,看软件的流程有用;
真正用到的就是bin文件

这个0xD0020010是哪里的地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0xD0020010是哪里的地址呢?

链接地址,代表程序运行时应该处于的地址,一般是SDRAM的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