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VREF+- 需不需要用基准电压器件供电?

楼主:
VSSA,VDDA 需不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A:
我的的都是 串个电感 就供电了。

楼主:
多谢,我还有两个问题
用3.6V的锂电池供电应该选择什么稳压芯片?
采集交流信号涉及负电压,只能用抬升电压或者全波整流法来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