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修改mx53_loco_mfg.h疑难问题

楼主(2014-10-31):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所以我要去编译一个mfgtool上可以使用的uboot,我的板子是mx53_loco的,与官方的区别就是只有2块DDR,我修改mx53_loco_mfg.h如下:

/*
* MMC Configs
*/
#ifdef CONFIG_CMD_MMC
        #define CONFIG_MMC                                1
        #define CONFIG_GENERIC_MMC
        #define CONFIG_IMX_MMC
        #define CONFIG_SYS_FSL_ESDHC_NUM        1
        #define CONFIG_SYS_FSL_ESDHC_ADDR       0
        #define CONFIG_SYS_MMC_ENV_DEV  0
        #define CONFIG_DOS_PARTITION        1
        #define CONFIG_CMD_FAT                1
        #define CONFIG_CMD_EXT2                1

        /* detect whether ESDHC1 or ESDHC3 is boot device */
        #define CONFIG_DYNAMIC_MMC_DEVNO

        #define CONFIG_EMMC_DDR_PORT_DETECT
        #define CONFIG_EMMC_DDR_MODE
        /* port 1 (ESDHC3) is 8 bit */
        #define CONFIG_MMC_8BIT_PORTS        0x2
#endif

/*
* SATA Configs
*/
#ifdef CONFIG_CMD_SATA
  #define CONFIG_DWC_AHSATA
  #define CONFIG_SYS_SATA_MAX_DEVICE      1
  #define CONFIG_DWC_AHSATA_PORT_ID       0
  #define CONFIG_DWC_AHSATA_BASE_ADDR     SATA_BASE_ADDR
  #define CONFIG_LBA48
  #define CONFIG_LIBATA
#endif

/*-----------------------------------------------------------------------
* Stack sizes
*
* The stack sizes are set up in start.S using the settings below
*/
#define CONFIG_STACKSIZE        (128 * 1024)        /* regular stack */

/*-----------------------------------------------------------------------
* Physical Memory Map
*/
#define CONFIG_NR_DRAM_BANKS        1
#define PHYS_SDRAM_1                CSD0_BASE_ADDR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256 * 1024 * 1024)

#define PHYS_SDRAM_2                CSD1_BASE_ADDR
#define PHYS_SDRAM_2_SIZE        (256 * 1024 * 1024)
#define iomem_valid_addr(addr, size) \
        ((addr >= PHYS_SDRAM_1 && addr <= (PHYS_SDRAM_1 + PHYS_SDRAM_1_SIZE)))
//        || (addr >= PHYS_SDRAM_2 && addr <= (PHYS_SDRAM_2 + PHYS_SDRAM_2_SIZE)))

这里我是根据我的uboot进行的修改,PHYS_SDRAM_2不能注释,会编译出错。但是我烧录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错误,错误如下
U-Boot 2009.08 (Oct 30 2014 - 20:10:47)

CPU:   Freescale i.MX53 family 2.1V at 800 MHz
mx53 pll1: 800MHz
mx53 pll2: 400MHz
mx53 pll3: 432MHz
mx53 pll4: 455MHz
ipg clock     : 66666666Hz
ipg per clock : 33333333Hz
uart clock    : 66666666Hz
cspi clock    : 108000000Hz
ahb clock     : 133333333Hz
axi_a clock   : 400000000Hz
axi_b clock   : 200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3333333Hz
ddr clock     : 400000000Hz
esdhc1 clock  : 80000000Hz
esdhc2 clock  : 80000000Hz
esdhc3 clock  : 80000000Hz
esdhc4 clock  : 80000000Hz
nfc clock     : 26666666Hz
Board: MX53-LOCO 1.0 Rev. A
Boot Reason: [POR]
Boot Device: SPI NOR
I2C:   ready
DRAM:  256 MB
MMC:   FSL_ESDHC: 0
MMC Device 1 not found
No MMC card found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Error: Dont't found mc34708 or da9052 on board.
Net:   FEC0
MX53-LOCO-MFG U-Boot >

然后就停在了jumping那里,请问我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才能让DDR跑起来。由于是菜鸟,也没有可以询问的人,所以只能来论坛寻求帮助了。

网友A:
你好,由于你DDR和开发板的不一样,所以你首先要保证DDR设置是正确的,关于DDR参数配置和测试,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7920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由于你DDR和开发板的不一样,所以你首先要保证DDR设置是正确的,关于DDR参数配置和测试,你可以参考 ...

这个意思是说我要修改uboot里面的DDR配置,然后编译一个mfgtool使用的uboot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由于你DDR和开发板的不一样,所以你首先要保证DDR设置是正确的,关于DDR参数配置和测试,你可以参考 ...

另外可以麻烦你给我发一个mx53可以使用的mfgtool工具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意思是说我要修改uboot里面的DDR配置,然后编译一个mfgtool使用的uboot文件吗? ...

是的,你要先设定好DDR的配置,再编译你板子上使用烧写工具mfgtool的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要先设定好DDR的配置,再编译你板子上使用烧写工具mfgtool的firmware。 ...

I.MX53 DDR3 Script Aid V0.01.xlsx我在你说的网站下载了这个文件,是按照这个文件来修改flash_hearder.S里面的DDR寄存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53 DDR3 Script Aid V0.01.xlsx我在你说的网站下载了这个文件,是按照这个文件来修改flash_hearder.S ...

在这个脚本里你可以根据你的设计来设定相应DDR的参数,设定好后在该表格中有对应的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脚本里你可以根据你的设计来设定相应DDR的参数,设定好后在该表格中有对应的代码的。 ...

我已经照着将DDR寄存器改过了,但是mfgtool还是停在jumping那里,日志
1 - Panel A Start processing MX53-Loco <LIST/>.

Panel A Start <CMD/>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u-boot.bin" timeout="10" onError="" text="Read from DDR script from U-Boot to init DDR Memory.".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u-boot.bin" timeout="10" onError="" text="Read from DDR script from U-Boot to init DDR Memory."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load" body="" file="uImage" timeout="10" onError="" text="Doing Kernel.".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load" body="" file="uImage" timeout="10" onError="" text="Doing Kernel."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load" body=""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timeout="10" onError="" text="Doing Initramfs.".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load" body=""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timeout="10" onError="" text="Doing Initramfs."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jump" body="" file="" timeout="10" onError="" text=" Jumping to OS image. ".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jump" body="" file="" timeout="10" onError="" text=" Jumping to OS image. "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find" body="Updater" file="" timeout="180" onError="" text="".

Panel A UtpUpdate Event: DeviceRemoval Msg: (null) DevState: Disconnected OpState: WAITING_FOR_DEVICE

Panel A: Reason is unknown,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find" body="Updater" file="" timeout="180" onError="" text="" FAIL code=0xffffffff.

请问为什么一直连接不上设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脚本里你可以根据你的设计来设定相应DDR的参数,设定好后在该表格中有对应的代码的。 ...

而且每次烧录会直接调到uboot命令行界面
esdhc1 clock  : 80000000Hz
esdhc2 clock  : 80000000Hz
esdhc3 clock  : 80000000Hz
esdhc4 clock  : 80000000Hz
nfc clock     : 26666666Hz
Board: MX53-LOCO 1.0 Rev. A
Boot Reason: [POR]
Boot Device: SPI NOR
I2C:   ready
DRAM:  256 MB
MMC:   FSL_ESDHC: 0
MMC Device 1 not found
No MMC card found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Error: Dont't found mc34708 or da9052 on board.
Net:   FEC0
MX53-LOCO-MFG U-Boo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照着将DDR寄存器改过了,但是mfgtool还是停在jumping那里,日志
1 - Panel A Start processing MX5 ...

还是DDR的问题,请问你有编译mfgtool使用的initramfs.cpio.gz.uboot,u-boot以及kernel文件了吗?

楼主:
我只是替换了uboot,至于initramfs.cpio.gz.uboot我看你们有回复说是可以使用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DDR的问题,请问你有编译mfgtool使用的initramfs.cpio.gz.uboot,u-boot以及kernel文件了吗? ...

我只是替换了uboot,至于initramfs.cpio.gz.uboot我看你们有回复说是可以使用默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替换了uboot,至于initramfs.cpio.gz.uboot我看你们有回复说是可以使用默认的 ...

如果DDR设计不一样的话,是要换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DR设计不一样的话,是要换掉的。

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1、下载会自动进入uboot命令行,但是我通过uboot命令可以调到内核,那不是能说明DDR是正常运行的么?
2、mfgtool烧录需要3个文件,uboot,kernel还有inittramfs,其中jumping to OS image还是在uboot阶段吧,那这个时候跟文件系统inittram有联系吗?为什么这个也要定制呢?
3、mfgtool的jump指令,就是跳转到内存中的kernel去执行吧,为什么我手动运行bootm 70800000 可以跳转,而它自己却不能跳转嗯?这是不是说明它实际上是找不到内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1、下载会自动进入uboot命令行,但是我通过uboot命令可以调到内核,那不是能说明DDR ...

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1、下载会自动进入uboot命令行,但是我通过uboot命令可以调到内核,那不是能说明DDR是正常运行的么?
答:进入u-boot说明DDR已经正常运行。

2、mfgtool烧录需要3个文件,uboot,kernel还有inittramfs,其中jumping to OS image还是在uboot阶段吧,那这个时候跟文件系统inittram有联系吗?为什么这个也要定制呢?
答:你DDR设计和开发板不一样的,要重新编译mfgtool的firmware,在重新编译mfgtool的firmware时候uboot,kernel还有inittramfs都会被重新生成的。

3、mfgtool的jump指令,就是跳转到内存中的kernel去执行吧,为什么我手动运行bootm 70800000 可以跳转,而它自己却不能跳转嗯?这是不是说明它实际上是找不到内核呢?
你好,你这里手动执行bootm 70800000是在哪里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1、下载会自动进入uboot命令行,但是我通过uboot命令可以调到内核,那不是能说明DDR ...

烧录的时候在串口终端,会在jumping的时候跑到uboot的命令行,后面的烧录就没有跑了,然后我直接在uboot的命令行写命令是可以进入内核的,但是我不清楚为什么会导致烧录不能自动去加载内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的时候在串口终端,会在jumping的时候跑到uboot的命令行,后面的烧录就没有跑了,然后我直接在uboot ...

楼主你好,你能把终端上打印的信息发给我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能把终端上打印的信息发给我看一下吗?

U-Boot 2009.08 (Nov 02 2014 - 19:20:36)

--------800000000
CPU:   Freescale i.MX53 family 2.1V at 800 MHz
mx53 pll1: 800000000,800MHz
mx53 pll2: 400MHz
mx53 pll3: 432MHz
mx53 pll4: 455MHz
ipg clock     : 66666666Hz
ipg per clock : 33333333Hz
uart clock    : 66666666Hz
cspi clock    : 108000000Hz
ahb clock     : 133333333Hz
axi_a clock   : 400000000Hz
axi_b clock   : 200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3333333Hz
ddr clock     : 400000000Hz
esdhc1 clock  : 80000000Hz
esdhc2 clock  : 80000000Hz
esdhc3 clock  : 80000000Hz
esdhc4 clock  : 80000000Hz
nfc clock     : 26666666Hz
Board: MX53-LOCO 1.0 Rev. A
Boot Reason: [POR]
Boot Device: SPI NOR
I2C:   ready
DRAM:  256 MB
MMC:   FSL_ESDHC: 0
MMC Device 1 not found
No MMC card found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Error: Dont't found mc34708 or da9052 on board.
Net:   FEC0
MX53-LOCO-MFG U-Boot > bootm 7080000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7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5.3-1129-g691c08a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121312 Bytes =  3 MB
   Load Address: 70008000
   Entry Point:  7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6.35.3-1129-g691c08a (root@ubuntu) (gcc version 4.4.4 (4.4.4_09.06.2010) ) #472 PREEMPT Thu Oct 23 14:42:26 CST 2014

上面是终端的打印信息,我用的是要烧录的内核,红色的部分是我在终端停止打印之后输入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要写到哪个flash上的呢?还有你的设计中电源模块你使用哪个,如何设计的?

网友A:
你可以根据串口上打印的信息看是哪里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要写到哪个flash上的呢?还有你的设计中电源模块你使用哪个,如何设计的? ...

我也有注意那句打印信息,我用的是mc34708,这句打印是在board_late_init()里面读写i2c失败打印的,但是我问过硬件工程师电源管理芯片上电就会跑起来不用我去管。我在看看这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注意那句打印信息,我用的是mc34708,这句打印是在board_late_init()里面读写i2c失败打印的,但 ...

电源模块设置不正确也会出现上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设置不正确也会出现上述问题的。

我现在可以跑到内核了,查看mfgtool.log也进入了写命令阶段,但是进入写命令烧写就失败了。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0,/dev/mtd0"/>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1,/dev/mtd1"/>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2,/dev/mtd2"/>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3,/dev/mtd3"/>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4,/dev/mtd4"/>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0,/dev/mtdblock0,block"/>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1,/dev/mtdblock1,block"/>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2,/dev/mtdblock2,block"/>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3,/dev/mtdblock3,block"/>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4,/dev/mtdblock4,block"/>

<CMD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bin">Sending U-Boot</CMD>
<CMD type="push" body="$ kobs-ng init --chip_0_device_path=/dev/mtd2 $FILE">Flashing Bootloader</CMD>

<CMD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all /dev/mtd0">Erasing Kernel partition</CMD>
<CMD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Image</CMD>
<CMD type="push" body="$ nandwrite /dev/mtd0 -p $FILE">Flashing Kernel</CMD>

<CMD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all /dev/mtd4">Eras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mtdblock4"/>
<CMD type="push" body="$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4 /mnt/mtdblock4"/>
<CMD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tdblock4" file="files/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mtdblock4">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上面的是ucl.xml文件的烧写段,日子如下: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jump" body="" file="" timeout="10" onError="" text=" Jumping to OS image. "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find" body="Updater" file="" timeout="180" onError="" text="".

Panel A UtpUpdate Event: DeviceRemoval Msg: (null) DevState: Disconnected OpState: WAITING_FOR_DEVICE

Panel A UtpUpdate Event: VolumeArrival Msg: (null) DevState: Updater OpState: WAITING_FOR_DEVICE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find" body="Updater" file="" timeout="180" onError="" text=""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0,/dev/mtd0" file="" timeout="10" onError="" text="".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0,/dev/mtd0" file="" timeout="10" onError="" text="" FAIL code=0xffffffea.

Panel A: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by device.,failed to run comman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0,/dev/mtd0" file="" timeout="10" onError="" text=""

2 - Panel A Finished processing MX53-Loco <LIST/> : FAIL code=-22.

Panel A: Reason is unknown,

请问我的mknod 阶段的命令有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设置不正确也会出现上述问题的。

终端打印信息:
Starting UTP
ln: /etc/mtab: File exists
disable turn off display
uuc 0.4 [built Nov  3 2014 00:45:30]
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utp_mk_devnode: creating node '/dev/utp' with 10+222
cpu_id is 53
utp_mk_devnode: creating node '/dev/watchdog' with 10+130
feed_watchdog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aaaa
mmcblk0: mmc0:aaaa SU08G 7.40 GiB
mmcblk0: p1
UTP: received command 'mknod clautp_exec: exit with status -22
ss/mtd,mtd0,/dev/mtd0'
class = 'class/mtd'
item = 'mtd0'
node = /dev/mtd0
type = (null)
UTP: running utp_mk_devnode(class/mtd,mtd0,/dev/mtd0,0x2000)
UTP: sending Non-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mknod class/mtd.
feed_watchdog
feed_watchdog
feed_watchdog
feed_watchdog
feed_watchdog
feed_watchdog
feed_watchdog
feed_watchdog
feed_watchdog

好像是mknod执行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