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LAN8720A输出指示灯不正常

楼主(2014-10-31):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板子上用的是LAN8720 芯片可以读取到正常的ID和相关信息,但是绿色灯却在快闪,跟黄色灯一样在闪,请问这个什么问题。这会不会是电路问题?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正常情况下,主控芯片没有进入主程序时,hr911105a 绿色灯亮一下,黄色灯在绿色灯亮的时候闪几下。现在我的情况是不进入主程序时,绿色灯也跟着黄色灯闪几下,这个模式就不对。有没有大神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这里我觉得应该要归咎于硬件电路的问题的了。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
楼主有时找资料可以淘宝找下,有些卖模块的,会提供网盘资料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
楼主有时找资料可以淘宝找下,有些卖模块的,会提供网盘资料下载地址; ...

明白,我正在探索

网友B(2015-05-06):
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B:
PHY的寄存器其实很多都是想通的···

网友C(2017-07-18):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