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 boot for TI 28系列 DSC

楼主(2014-10-31):
TI 28系列MCU的SCI boot
        在使用TI的28系列芯片过程中,可能由于没有JATG仿真器,或者在发布的时候已经将JATG接口取消,这时如果要进行一些简单功能的验证测试可以借助FLASH串口烧录工具(如 codeskin公司的C2Prog软件),将代码直接烧录到目标板检查结果。如果不希望反复的擦写FLASH,可以将需要验证的功能模块的代码编写成在RAM中运行,然后通过串口根据SCI BOOT流程将代码暂时发送给cpu运行。通过SCI BOOT,可以编写类似C2Prog的串口FLASH工具,也可以用作简单的仿真调试验证工具。
        要使用SCI boot功能,首先程序要编译成RAM运行,还要将.out文件转变成SCI boot格式文件,以CCS V5.x为例,可以在项目属性Properties--->Build--->Steps--->Post-Build steps的command中填入
hex2000 "${ProjName}.out" -o "${ProjName}.hex" -boot -sci8 -a
这样就会生成一个SCI8格式的hex文件。然后根据BOOT ROM参考手册的数据格式发送给MC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