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有谁能过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4-10-31):
用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电机在低速的时候扭矩很小,怎么样在低速的时候可以提高电机的扭矩。

楼主:
要提高扭矩不是应该提高电流的大小。是不是需要个电流检测电路来。这点不是很理解,有谁能过没有,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要明白电机在低速的时候扭矩很小,如何提高扭矩,如何去设计这个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24V,60W,额定电流值3.2A,额定转矩0.18N.m。

网友B:
有霍尔信号的,根据信号来做恒速,提升电流,就像33039一样

楼主:
有霍尔的信号,可以进行六步换向,根据霍尔的信号怎么样提升电流啊。

楼主:
在低速的时候电机转动慢,霍尔的频率也必然下降,但是如何提升电流啊,是不是需要一些电路来补偿电流值,这点电路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C:
没玩过PI控制?同一电机,同样的电压,不同的脉宽可以有不同的速度,由此估算一个速度系数,然后根据霍尔信号来计算增益,最后用于调整脉宽来实现提高负载能力。如果要适应性强点,可以通过AD接电位器,调整速度系数

网友C:
如果觉得难以理解,可以先弄一下有刷电机的伺服,这方面的原理是基本一至的。熟悉PI控制后,再回头弄无刷这个,就容易上手了

楼主:
豁然开朗,谢谢大神

楼主:
结贴了哈,午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