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PWM模式下死区控制似乎不起作用啊

楼主(2014-10-31):
DSP中,HRPWM模式下死区控制似乎不起作用啊,

网友A:
你要找办法可以产生死区控制

楼主:
对啊,对啊,紧急求助

网友B:
不是做伺服出身的,不懂帮顶

网友C:
直流伺服电机死区是模块漏电流造成的,理论上在0转速附近是静止不动的,但由于有漏电流存在,所以电机有时会正传有时会反转,这样就要有个死区设置,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它动作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D:
同意楼5楼的见解!死区大小和电机的质量也有一定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