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否只能从文件的开头开始读呢?

楼主(2014-10-31):
使用FATFS读usb中文件的指定内容?

网友A:
得看能否自己定义从文件某个地址开始读

楼主:
下面是我找到的函数资料:
f_read 从一个文件读取数据
FRESULT f_read (
FIL* FileObject, /* 文件对象结构的指针*/
void* Buffer, /* 存储读取数据的缓冲区的指针*/
UINT ByteToRead, /* 要读取的字节数*/
UINT* ByteRead /* 返回已读取字节数变量的指针*/
);
参数
FileObject 指向将被读取的已打开的文件对象结构的指针。
Buffer 指向存储读取数据的缓冲区的指针。
ByteToRead 要读取的字节数,UINT 范围内。
ByteRead 指向返回已读取字节数的UINT 变量的指针。在调用该函数后,无论结果如何,数值都是有效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上面的函数一次能读最大多少字节的数据?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使用了res = f_lseek(&file, 1);这个函数指针向后移动一个单位,初学FATFS好多不会的共同学习。

网友B:
楼主你太酷了

楼主:
呵呵,结贴了,明天就是周末了啊

楼主:
多谢各位捧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