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开骂了,垃圾USB转I2C的东东

楼主(2014-10-31):
最近买了个USB转I2C的板子(必须曝光CH341),打算用来调试I2C从机软件, 所谓的I2C是一个根本不怎么遵循I2C规范的烂东西.
例如无论是否从机应答ACK,只管傻子一样地往外发数据.

各位,有推荐一个遵循标准I2C协议的USB转I2C的东东介绍吗?

网友A:
用单片机写一个HID设备不就完了吗?

网友B:
新唐的牛桥,自己改写下固件

网友C:
随便一个单片机转换TTL 到IIC

网友D:
如果是用USB串口桥方案,那么肯定存在兼容性问题,原生USB设计则成本很高,不会有人做,因为费了半天劲做出来了也卖不掉。在中国市场就是这样。

网友E(2017-03-17):
楼主有福了,专门的USB转IIC/I2C适配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支持多种语言进行二次开发,比如Labview,C#,C/C++,Java,VB.NET,Python等,支持多种系统,Windows,Linux,Mac,安卓

网友F(2017-06-13):
CH341我也买了个模块,想把触摸屏I2C数据转成USB给主板,屏都快捅漏了,USB还是没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H341我也买了个模块,想把触摸屏I2C数据转成USB给主板,屏都快捅漏了,USB还是没信号。 ...

触摸屏的IIC除了是IIC接口以外,触控IC还是需要和上位机有协议通讯的,不知道协议触控IC不可能响应的,单买个CH341这种芯片是实现不了的,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我做过类似的https://bbs.21ic.com/icview-1858130-1-1.html

有没有USB转I2C的方案,直接CH341就行吗

网友H:
哈哈哈哈哈,
楼主发现的问题俺2009年也见到了。
这才是开始,俺还知道几个不符合标准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I:
我不会买这种芯片,不想惹麻烦。

网友F(2017-07-20):
引用 网友G:
触摸屏的IIC除了是IIC接口以外,触控IC还是需要和上位机有协议通讯的,不知道协议触控IC不可能响应的,单 ...

是有I2C协议,也跟IC厂家要了I2C的驱动协议了,还是没调通,通信没有建立起来。因为周期紧,改成USB方案触摸方案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有I2C协议,也跟IC厂家要了I2C的驱动协议了,还是没调通,通信没有建立起来。因为周期紧,改成USB方案 ...

触控屏IIC转USB的关键不在IIC协议,IIC协议本身就是个标准协议,而在于每个触控IC的操作命令,这个要仔细研究触控IC的手册,熟悉它们的操作方式

网友J(2020-06-02):
触摸屏I2C转usb,找我最专业。可以支持敦泰汇顶Atmel 义隆。 用的是microchip的芯片,稳定可靠。QQ 1103052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