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进中断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4-10-31):
SMT32VET6执行到USART_ITConfig,进中断HardFault_Handler, 啥原因?

网友A:
初始化函数看看

网友B:
对,光说看不出来啊

楼主:
  • oid Fuc_RS232_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定义一个结构体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_DeInit(USART2);
  • // 定义PA2 PA3 为串口1所用
  • // 定义UART2 TX(PA.2)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IO口的第10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IO口速度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IO口复用为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1 输出IO口
  • // 定义USART2 Rx(PA.3) 为悬空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IO口的第11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IO口速度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IO口悬空输入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1 输入IO口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 Configure the USART1 synchronous paramters */
  • USART_ClockInit(USART2,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 串口2参数初始化定义部分,串口1参数为19200,8,1,N 使能接收和发送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设置数据传输速率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1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不用校验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不用流量控制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使能接收和发送功能
  •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1
  • // 使能串口2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 3.0库以上 USART2_IRQChannel更改为USART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 USART_Cmd(USART2,ENABLE); // 使能串口
  • }

网友C:
单步执行进去,看到底哪条语句造成的fault

网友D:
设备时钟有无打开,你的code中没看到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网友C:
把hardfault发生时入栈的的stack frame贴出来看看

楼主:
单步执行到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这一句之后就进入 hard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时钟有无打开,你的code中没看到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在执行这个函数之前,已经打开USART2的时钟了,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楼主:
还有就是,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这个函数当中加断电,怎么也加不进去,好像没有这个中断函数似的。

网友E:
你搞的太高深了

楼主:
应该是 配置完成串口之后,串口需要有中断执行,但是找不到串口中断函数入门,所以就进入 hardfault 。

楼主:
哪里配置的不对吗?需要怎么配置,串口中断函数才好用?

网友F:
不知道啊,为什么啊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
周一再说吧,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