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SERDY不置位

楼主(2014-10-31):
这几天调试stm32f103VC遇见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使能外部晶振后,用示波器量晶振已起振8M,可是程序运行时,在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里面HSERDY不置位

楼主:
即外部晶振不能就绪。时间完了就启动了内部的晶振。

网友A:
是不是晶振的振荡幅度太小了?

楼主:
幅度在2.5V左右。一般的话在多大?

网友B:
怀疑你的电源有问题.

楼主:
峰峰值是4.64V,波形有点偏锯齿波,电容是15pF,换了20pF的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C:
那就不懂了。。

楼主:
周一再说吧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