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重绘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我移植 ucos ucgui后,做了几个界面,将重绘和检测触摸放到了同一个任务里,优先级最高,10ms执行一次,有时候会出现显示的控件的左上角有几个点

楼主:
不正常,复位的时间长一点又可以了,但是不稳定,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重绘的不及时呢?谢谢了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是因为LCD主控的问题。LCD连续写数据太快就出现异常的点。

网友B:
调用ucgui时要先避开刷屏,否则一边写一边读屏幕就会花。简单的做法就是定义个互斥标志。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很不错

楼主:
好吧,先结贴了

楼主:
不过还是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