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大家STM32量产时程序烧录使用什么烧录器?

楼主(2014-10-31):
大家STM32量产时程序烧录使用什么烧录器?

网友A:
来报个名
V

楼主:
没有别的了吗?

网友B:
WizPro200ST8  支持ST8,ST32系列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来报个名

你们有没有支持STM32L051xxx的一拖一或四的脱机编程器?

网友D:
利尔达有,一拖四。

邮箱:shimingmin@lierda.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们有没有支持STM32L051xxx的一拖一或四的脱机编程器?

我的是一拖一、二拖二、三拖三、四拖四、五拖五,丰俭由人:)。
其实传统的一拖多烧录器,主要是因为需要按  开始按键。而我的EP968烧录过程中,不需要操作按键。所以多拖多效果比一拖多好。

网友E:
我也报上名吧,我的是只能在板子上烧!

网友F:
进来学习的,只做过通过串行口进行烧写的。顶顶!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一拖4的,欢迎咨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一拖一、二拖二、三拖三、四拖四、五拖五,丰俭由人。
其实传统的一拖多烧录器,主要是因为需要 ...

有测试过STM32L051xx系列?
我的大客户要求我们提供编程器免费借用,一拖多主要是客户想节约更换IC的时间,如你说的,多拖多效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测试过STM32L051xx系列?
我的大客户要求我们提供编程器免费借用,一拖多主要是客户想节约更换IC的时间 ...

有客户用来烧录过stm32l051

网友G(2015-08-15):
我的也可以的

网友H(2016-03-30):
引用 网友B:
WizPro200ST8  支持ST8,ST32系列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 ...

你好,我电脑坏了,备份的程序没了,现只剩这个了,里面的代码有办法读出来么?

网友I(2016-12-09):
请教EP968,WIN7,USB3.0用不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卖家叫我重买,问什么都说不知道

网友J(2017-11-27):
我这里一拖一,一拖四,脱机批量生产,欢迎来电18676387198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