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根据一外部波形参生与其相位差90度的波形

楼主(2014-10-31):
stm32f407
想根据一外部波形参生与其相位差90度的波形

网友A:
说说你详细的想法

网友B:
详细说说你得想法

楼主:
把其输入波形的gpio口设置为外部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设置一个标志位,在主程序里读这个标志位,为真时延时开启tim的一路输出

楼主:
外部输入波形已知即周期和频率都已知道的情况。这个标志位只做一次运算

网友C:
外部输入波形已知即周期和频率都已知道的情况, 不如用 PWM 输出, 双边沿方式, 过零点校准

网友D:
用某个TIMER的 input captuer + output compare 来做,应该挺容易

网友E:
个人觉得通过中断实现   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结贴了,好困啊,睡个觉迎接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