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B0503S-1WR2没有输出

楼主(2014-10-31):
B0503S-1WR2按照文档上1脚接地,2脚接5V,但是3、4脚测不出输出电压,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您好!
首先,您可以确认下,是否存在引脚接触不良?引脚接法是否错误?若无则按照以下步骤一一确认:
1、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5V是否确实接在了模块的引脚上?排除供电不足。
2、确认输出端口是否存在短路现象?模块具有短路保护功能,若后端短路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3、将模块的输出负载断开或者换成电阻负载,确认是否由于负载类型或大小导致模块进入保护模式。
4、更换一只模块确认下是否模块单体的问题?
若以上仍然不能解决您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司的技术服务电话020-38601850转8832或8876。感谢您的支持与信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首先,您可以确认下,是否存在引脚接触不良?引脚接法是否错误?若无则按照以下步骤一一确认:
1、 ...

1、供电没问题,用3A的开关电源
2、输出端口没短路
3、测试用的负载是一个1K的电阻加一个LED
4、换一个模块还是没输出

请问是不是对负载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供电没问题,用3A的开关电源
2、输出端口没短路
3、测试用的负载是一个1K的电阻加一个LED

您好!您的这种应用是常规应用,可以确认不会有问题。
1、模块有没有工作呢?输入有没有电流?
2、模块是对称设计的,有点的地方才是一脚,接错了?
   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这种应用是常规应用,可以确认不会有问题。
1、模块有没有工作呢?输入有没有电流?
2、模块是 ...

联系方式给你发了一个信息

网友B(2014-12-01):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根据手册设计

网友D(2015-01-10):
查看一下是否断路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