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数据采集模块外包(温度、模拟量、频率)

楼主(2014-10-31):
价格:6000 元
数据采集模块项目外包,以下为具体技术参数和指标:

输入电源:………………………… 8 ~ 36V DC
温度测量范围:…………………… -100 °C ~ +1250 °C
温度测量精度:…………………… ±1 °C (Ta = 25°C)
电压测量范围:…………………… -5V ~ +16.8V DC
电压测量精度:…………………… ±10mV (Ta =25°C)

工作温度范围:…………………… -40 °C ~ + 70 °C  (高温部分最好能到125度)

4路温度采集(K型热电偶),4路模拟量,两路脉冲信号,一路交流信号采集电压范围:正负500V  频率:0~8万赫兹

采样频率:温度100豪秒,模拟量采样频率:10毫秒,脉冲频率范围:0~8万赫兹

模块内需内置一个环境温度热电偶探头

采集数据通过CAN总线上传,我方提供标准格式(可以预留USB接口,USB接口虚拟成串口),每路采集通道在工作时,对应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闪烁

如能将括号内功能目标实现,价格可上浮,请项目承接人员自行报价

联系QQ:29982597

网友A:
本开发室长期承接单片机(MCS51、PIC、AVR系列)、ARM、FPGA、DSP系统,数字电路,模拟电路,PCB板,PLC控制改单片机,PLC编程等的开发与设计;主要领域有光传输、无线、医疗、工控、监测、监控、计量、消费电子等。
联系方式:
QQ:249627334;
MSN:cdmekf@hotmail.com
Email:cdmekf@163.com
联系电话:13668257671;

网友B:
单片机开发 项目合作

QQ 122533653

695 Bytes

网友C:
6000太少,加个0差不多。
1250度,精度1度,很难的。
交流电压,还正负500V,交流还有正负的区别?
频率,8万赫兹?一般是Hz、KHz、MHz之类的,太不专业。
模块内置K热电偶,测试环境温度,太不专业,热电偶放在模块内,和短路导线有区别吗?

网友D:
按楼主的指标,应该没有人能做出来。

如果楼主认可指标还不科学,可以调整,可以联系QQ386423019
价格根据项目复杂性协商。

网友E:
你这个指标我们完全可以做,你联系过我,6000太低

网友F:
白菜价也不至于这样低吧!6w要做到这些指标也要好好折腾一番

网友G:
60000还差不多,6000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H:
我们是专业团队,在北京。对C51, stm8,STM32,sim900(gprs),wifi ,蓝牙,无线通讯,数据存储,温度,湿度,压力等

主流CPU及模块均有多个项目经验,对嵌入式等实时系统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联系方式;
qq707961729
tel:18511250752

网友I:
都有现场的方案,各种通道少些,原来是MODBUS ,PCB和程序稍作修改即,期待交流,腾扣:478+564+028

网友J:
一个触摸屏彩屏的方案 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K:
价格是有点低啊

网友L:
不好意思,联系方式忘了写区号了,电话是010-82600566 qq:3050084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