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有AD多通道同时采集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4-10-31):
现在做项目,有一个问题,发现目前选的stm32f没法多通道AD采用。其它型号可以吗?如果不行,求大神推荐一款能满足多通道同时采集,带can收发器的mcu

网友A:
目前没有发现有多个AD核心的单片机,都是切换通道而已,请考虑片外AD了。

网友B:
笙泉的MA82G5C64,我发个简介给你看下,不带CAN

网友C:
一个问题:要几个通道?STM32有三个通道。
同时性:多少时间内采样算同时?

网友D:
确实有三通道的面向三相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