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

楼主(2014-10-31):
请问AD采样的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8s的没看到有快慢通道之分,只是分频可以影响快慢,还有单词或者连续的可以影响快慢

网友B:
呵呵,不同的分频比例,当然定时器计时的快慢就不一样了。

网友C:
STM8L052C6为例,我看手册上好像完全一样啊并没有不同的分频比例啊

网友B:
嗯,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嗯,我先看看,结贴了啊

楼主:
多谢大家啊,迎接周末喽

网友D:
具体的不同单片机有不同的规定,看该单片机资料中有关定时器的说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