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一路电源如何分成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楼主(2014-10-31):
(无正文)

网友A:
共地能行,不用隔离。

网友B:
照ADC说明书去做,没问题的。

网友C:
做一个ADC电路,既有数字电源,又有模拟电源,怎么弄呢?刚做了一个板子,用了两个稳压芯片输出两路电源,但他们是共地的,这样干扰大吗?  可不可以让我这路电源当做模拟电源,外加一个隔离DC-DC,把数字电隔离出来?

两个稳压芯片就可以,不过模拟部分(哦,你说的数字电源、模拟电源实际上是数字部分供电、模拟部分供电)最好用线性稳压IC,数字部分可以用线性稳压IC,或DC/DC。
一般都是共地,不过这主要体现在布线上——各自的“地”在电源输入上汇聚、或保证足够低的地线阻抗。

楼主:
明白点了,谢谢上面的各位了。。。

网友D:
不是特精密的,磁珠电感零欧电阻串一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特精密的,磁珠电感零欧电阻串一下就行了

地上不要电阻,千万别磁珠!直接连,阻抗越小越好

网友E:
不管数字还是模拟都不加DC-DC好。根本别指望能滤掉,地线传导也能传导到模拟部分,除非AD位数不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地上不要电阻,千万别磁珠!直接连,阻抗越小越好

我也是参考了一些官方的原理图,当然前提也是我说的非精密

网友F:
既然你分了2路稳压。可以一路为数字一路为模拟。中间用电感或者磁珠隔开就行。另外至于共地的话可以直接共地。另外也可以用DCDC隔开在布线的时候考虑下分开。再一点接地联通就行

网友G:
不行,如果做精密电路的话必须分开。加隔离的DCDC最好,而且数字低和模拟地在adc上分开 。或者在数字隔离器件上分开

网友H(2016-05-14):
引用 网友C:
两个稳压芯片就可以,不过模拟部分(哦,你说的数字电源、模拟电源实际上是数字部分供电、模拟部分供电) ...

非常感谢,总算明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