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msp430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网上卖的仿真器都太贵了,又不想用bsl(无法在线仿真),网上的并口下载器不是太贵,不过现在用的是win7 的笔记本,还要买根usb转并口的线,这样的搭配可以吗?网上有人说并口有不兼容性,不知道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大家推荐下哪种下载器比较好用吧

网友A:
说不上好不好,只看个人习不习惯。
从硬件上来说,usb口的仿真器现在占大多数了。因为并口很多电脑都没有了,串口也只能在台式机上见到了。
usb 3.0现在很流行了,usb的应用也很广泛,基本上所有的电脑都有。

网友A: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够用就好,不用追求太贵的和太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够用就好,不用追求太贵的和太强大的。

用bsl的话没法仿真查看参数变化,总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bsl的话没法仿真查看参数变化,总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是的。但是便宜

网友B:
这种办法不可行的,这种usb转并口只能用于打印机的,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不能真正转出来一个并口让下载用的!

网友B:
jtag仿真器也不算贵啊,淘宝上150-160的就可以了,使用还比较稳定

网友C:
并口的比较便宜的,USB的就稍微贵了些的。

网友D:
贵吗?我年初买了一个usb的,40块钱吧 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吗?我年初买了一个usb的,40块钱吧 大概

最近20左右买了一个,用着还行,就是不能在线仿真

网友D:
不能在线仿真用着多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