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IO被击穿

楼主(2014-10-31):
有一个项目,选用5芯航空插头,分别是AC220V火线、 AC220V零线、 DC12V、GND、反馈信号(和地线连接),反馈信号连接至STM32的IO,发现IO已被击穿,怀疑是电气间隙不够,在使用的过程中航空插头被带电拔插导致IO被击穿,在检测IO和地之间并联TVS能起到作用吗?TVS的最低电压对应的是P6KE6.8A(600W)的

网友A:
我也知道带电拔插芯片终究是不好,我也经常带电拔插芯片,单片机没坏过,或者坏了我不知道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B:
进入IO之前总要串个电阻;
还有注意PCB的走线,特别是地线,地线太乱,就好比人太多,太乱,会打架的;

网友C:
我也用过类似的插头检测的装置,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管脚击穿的情况。我的是60V的直流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过类似的插头检测的装置,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管脚击穿的情况。我的是60V的直流电。 ...

用的是什么三极管呀

网友E:
隔离一下最好,不能隔离最好串个电阻并个电容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隔离一下最好,不能隔离最好串个电阻并个电容啥的

:lol

网友G:
这个肯定是隔离下使用比较好,有的电路只能理想下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什么三极管呀

什么都没有用。

楼主:
顶,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见解

楼主:
隔离搞定,无满意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