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2的各个通道对应的外设 哪里查得到?

楼主(2014-10-31):
请问各位,stm32 DMA2的各个通道对应的外设 哪里查得到?
只能查到DMA1的,如下图

中文参考手册和芯片手册查不到……

网友A:
看了许多资料都没有讲如何配置DMA通道外设基地址
ADC 规则数据寄存器(ADC_DR)的地址偏移:4C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就是ADC1的外设基地址(0x4001 2400)加上ADC数据寄存器(ADC_DR)的偏移地址(0x4c)计算得到的。

Example: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串口1(USART1)向电脑发送当前ADC1的转换电压值
* 库版本  :ST3.5.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adc.h"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DM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int main(void)
{
    /* USART1 config */
    USART1_Config();
    /* enable adc1 and config adc1 to dma mode */
    ADC1_Init();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 读取转换的AD值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4X \r\n", ADC_ConvertedValue);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
/*************************************************************************************************/

/************************************************************************************
* 文件名  :adc.c
***********************************************************************************/
#include "adc.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00+0x4c)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
* 函数名:ADC1_GPIO_Config
* 描述  :使能ADC1和DMA1的时钟,初始化PC.01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C1,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 函数名:ADC1_Mode_Config
* 描述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禁止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即不停地进行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要转换的通道数目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ADC1的通道11为55.5个采样周期,序列为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函数名:ADC1_Init
* 描述  :无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配置IO
    ADC1_Mode_Config();//配置DMA和ADC
}

DMA自动将ADC外设的数据寄存器(ADC_DR_Adress)的数据转移到内存中的变量ADC_ConvertedValue中。

网友B(2014-12-10):
使用芯片的用户手册可以查到,有一个图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