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A 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4-10-31):
自己用万能板焊了一块ATMEGA16A的最小系统,是外接晶振11.0592MHZ.
用双龙电子的USB AVRISP,进行烧录,就是第一次烧录成功,接下来,全部烧录失败,换了好几块芯片全部失败,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就是偶尔有一次,换了一个晶振就烧录成功,接下来就一直失败,熔丝位也没有错误啊,烧录器肯定是好的。
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我记得如果正常的话,好像没有“请慎重选择外部时钟”的提示的
如图:

楼主:
找到错误了,犯了个低级错误,外部时钟和外部石英看错了。
时钟设置错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补救????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59686-1-1.html看下这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弄一个震荡信号(频率几k到几m)都行,加到晶震1脚,然后isp下载修改熔丝位。我锁了芯片就这么干。成功了告诉我!

网友B:
提示:可以其他单片机写个程序,任意引脚翻转做震荡源输出。(这个没试过,你试试吧)

网友B:
在AVR 单片机 烧写的过程中,难免有弄错熔丝位的时候,结果是AVR单片机无法读写了!这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将昂贵的芯片丢掉,再用一块新的。其实这一般是没有必要的,写错熔丝位而导致单片机不能读写,一般不外乎(个人愚见)设设置错了时钟模式,比如说本来是用内部晶振的,结果弄成了外部晶振,而单片机的外部有没有接晶振,这时单片机没有了时钟信号,当然就没有办法在读写了,估计大家也猜到了怎么办了吧,是的,就是由外部提供时钟源。
      有第一张图的时钟选择,我们就知道我们得准备多种时钟源:
      高频石英/陶瓷晶振,这个直接接在 单片机 晶振位置就可以了,注意频率不要太高,4~5M的就可以了,不放心的话,接两个20P~30P的电容也行!
      低频晶振,和上面的插补多,也就不多说了!
      外部RC振荡,这个当然就是要借一个RC振荡电路了!
      外部时钟,这个网上倒是有一些说法,说用有源晶振,所谓有源晶振,就是接上电源以后,他的某个脚就可以输出振荡信号,但是,我相信你的手头是没有有源晶振的,所以我推荐另外一种方法,直接用另外一块 单片机 (要求该单片机使用外部晶振),将该单片机的X2号脚接到要恢复的单片机的X1号脚,OK问题解决!

网友C(2015-09-22):
以前我因为熔丝位配置不当,而导致mcu被锁死,最后在论坛找了个方法又搞定了,呵呵

网友D:
用高压并行编程器重写熔丝位。

网友E(2022-04-20):
我永这个下载怎么链接不上啊

网友E:
朋友,能否把你的这个MCU下载程序发我一下啊,
现在就是下部进去程序,,